电缆选型?

楼主(2005-02-24):
请问大概30千瓦的电机需要大概多大的电缆?
具体的电缆选型标准是什么?

网友A:
星三角起动用:VV3*16+10
直接起动:VV3*25+10
不做大哥很多年

网友B(2008-07-24):
电机是30KW额定电流就是60A计算公式           电机功率(W)
                                                    I=  ---------------------------------------
                                                        1.73*电机电压(V)*0.8*0.8

两个0.8是电机的功率因素和效率因素    最后就算出一个千瓦电机在380V电压下运行的电流是2A                           最小的算法是铜芯线一个平方可以负载6A铝芯线一个平方可以负载4A

所以用铜芯线可以用16平方铝芯线25平方
以上是我的通常算法值得借鉴

网友C(2008-10-11):
如果电机就在控制柜附近的话,星-三角的话只要用3X10+1X5两颗铜芯电缆就可以了.太粗的话进电机接线盒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