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4):
我在电脑上写好程序却不能够把它存到PLC中!我以经选了COM口\搞过RUN\STOP\还是不可以!是否SC-09出了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谢谢各位帮忙了~~~!!!!

楼主:
会出现通讯错误!或者很久还在显示:"写入"然后什么都没有!程序还没有写进去!选"校验"也出现通讯错误!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通讯设置有问题;

楼主(2005-03-28):
我找到了!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