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5):
我家的220V照明电怎样在家使用三相电机,如何接啊,谢谢回复

网友A:
没办法用

网友B:
用一个两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就可以拉!!!!!!!

网友C:
把电机改成单相或者使用变频器,电机改成单相可用可控硅或者电容移相

网友D:
你的电机功率大吗?不大可以改变接线方法的,把三相绕组中的一相绕组从原来的绕组中拆开,串联两个电容(电容并联),后与两两相并联接与电源就可以实现启动,当惦记接近额定转速,就可以切除其中一个电容(一只电容上接个控制开关),电容要有足够的耐压强度,电容的容量根据惦记的大小开选,如果选配得当,单相运行的功率可以达三相运行功率的70%!
这个是我在《电气时代》这个书上看到的!!

网友E:
使用变频器.

网友F:
使用变频器

网友G(2005-04-18):
把电机改成单相

网友H:
整流----逆变三相

网友I:
三楼的话未免武断。六楼的办法可行但效率太低。
若正常时是Y接法的电机,可直接配一台单相220进3X220出的变频器但须把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如正常时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则还需配一个单相220/380的变压器(变频器当然也要用单相380的)。
在下认为最简单也最经济的办法,还是更换电机!

网友J:
是有可行性,但有技术难度。

网友K:
找到你家小区的进线接线盒,里面的进线开关肯定是个三相的,找根足够你电动机用的电缆~~~~~~~~拖吧~~~~~~直到拖到你家里面。

网友I:
有人对六楼的办法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