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说明书1

楼主(2005-02-25):
[系統控制讀寫區=pdf]

楼主:


网友A:
台联 访问服务器 MERCURY3600
台联 访问服务器模块 E1-4CU
台联 模块 V35-3A
台联 访问服务器模块 E1-2CB
台联 模块 2-V.35
台联 台联模块 E1-2CU
台联 访问服务器 MERCURY3600
Mercury 3600 作为高级集成接入节点,提供面向本地环路接入服务。它和Mercury 3810拥有相同的功能,提供5个普通的I/O槽位 ,以达到1024*1024的时隙连接。
产品应用

信道化E1路由器
时隙交叉连接器
DSL接入服务器
E1网络访问器
接口转换器
数据网络延伸器
产品特性

模块化设计;
提供E1、T1、V.35路由器与IDSL等功能模块
可选择交流或直流电源,具有冗余电源保护设计

网友B(2011-10-21):
还是台湾HITECH公司的人机界面,根本不是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