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5):
各位好,我是搞电气的,很少接触PLC和变频器,现在突然接到一个项目,希望有人能帮忙,控制内容如下:通过两个流量变送器(4--20mA)输出到PLC比较,然后通过PLC输出4--20mA控制变频器输出控制电机(注入泵),注入泵共两个,一个备用。
其中PLC与变频器是怎样进行电气连接的?如何编程控制?请大虾门顶啊。

良药苦口

网友A:
两个流量变送器(4--20mA)输出经模拟量输入模块送到PLC比较,PLC经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流量变送器(4--20mA)输出经模拟量输入模块送到PLC比较,PLC经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

顶,注意模块接法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流量变送器(4--20mA)输出经模拟量输入模块送到PLC比较,PLC经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

兄长又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流量变送器(4--20mA)输出经模拟量输入模块送到PLC比较,PLC经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

兄长又回来了!

不是胡汉山喔。

网友D:
我搬个板凳,看热闹、涨学问。

网友E:
变频器都能接受外部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
只需将PLC的模拟输出电流接到变频器对应的端子上就行了;
编程要看你具体的工艺及要求;

网友F:
路过,想听听,PLC的选型,FX与S7-200的比较及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都能接受外部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
只需将PLC的模拟输出电流接到变频器对应的端子上就行了;
是不是只需将PLC的模拟输出电流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接收端子上就行了啊;变频器上的其它控制的端子都 不需要接了吗?哪到时怎么控制变频器起动停止呢?
变频器上不是还有控制端子吗?是不是可以通过PLC输出开关量信号进行控制变频器呢?
谢谢回复!
良药苦口

网友G:
可以通过PLC的IO输出进行控制,须要接线,变频器还要进行设置,具体看变频器始用说明,
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子需要选择4-20MA或0/1-5/10V

楼主:
谢谢高手!!!主要是以前没用过
良药苦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