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5):
今天看个程序,开头便是
LD  M8002
TO  K0  K0  H3111  K1

我的问题是这个指令是BFM写入,其四个参数分别是:单元号,BFM#传送源,传送地点,传送点数.按照上面说法H3111对应的是传送地点,H3111作为一个16进制的数,他指的传送地点是什么呢?

网友A:
楼上的兄弟好象搞错了吧,应该是把H3111传到K0模块的K0号地址去的意思吧.你要了解这是什么用的,必须知道PLC后面接的第一个特殊功能模块是什么东西才行

楼主:
经证实是一个A/D模块,但传入0号地址也没有必要设定这么多的位啊,只有前4位有效啊!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