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5):
我公司采用ABB直流调速装置DCS502系列。前期曾出现因过流导致脉冲功率板烧毁。因一时无备件,我将电流140A的功率板用在该装置上(装置标定电流为350A,负载实际工作电流只有10-20A)。用示波器测量直流输出波形,显示如下:
正常工作一周后,再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变成如下图形:
但电机及直流系统均工作正常,很是奇怪。请诸位前辈能告之一二。谢谢!(装置是四象限工作)。另外,我想再问个问题,直流系统丢脉冲(一组)是否会造成系统过流?我认为是欠压,电流波动较大,但不应该导致系统过流,烧可控硅呀!事实上,直流装置上的两支硅炸了。
对不起,图形怎么贴,我不会。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贴图。你试一试,在你自己的帖子下方,点击“回复“按钮,应该出来“浏览”、“上传”按钮,就可以贴图了。一定要小于规定的容量上传图片。如果还没有,就将图片发给我,我帮你上传。
第二个问题,触发脉冲丢失,不是好事情,相互的脉冲时序发生错变,可控硅就会误触发。脉冲不能丢,时序也不能错。尤其是正反桥(四象限)系统。

网友B:
好的,谢谢!我明白我的直流调速器是为啥过流了

网友C:
丢失脉冲后,就会有管子打不开了,这样直流输出波形就会丢失波头,不好看了,而且电机运转不稳定,个别的管子的出力就会大了,可能就会有过流的现象了。

网友D:
140A的功率板?什末板?pin-51?

楼主:
谢谢!波形变化的问题我已明白,是示波器表笔发生了衰减变化造成。谢谢朋友告知贴图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E(2005-08-27):
直流系统丢脉冲(一组)100%会造成系统过流,有时空载时仍能转车,但一带负载就过流。其原理“半导体变流技术”课本上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