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5):
三相异步电机直接矢量控制,想从电机铭牌参数算出速度环模型参数J和B,可以吗?如何做?谢谢!

网友A:
看不懂你说的话,什么叫速度环参数J和B?解释一下嘛。
矢量控制指的是对电机的数学模型控制建模和解耦,不是速度调节器的模型,速度调节器的模型是由系统的传递函数决定的。去看看“自控原理”教科书吧。

楼主:
谢谢kdrj1兄的回帖。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很明白,老师说矢量控制从输入和输出看就是直流电机模型,那么仅就速度控制来说,应该有个一阶传递函数的参数辨识问题,比如可以用频率响应法识别出转动惯量J和阻尼系数B。或者从电机参数就可以算出这俩参数。也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哦,明白了,你指的是闭环自动控制系统的建模问题,这要首先设计系统的传递函数,传递函数就是建模。转动惯量J受限于电机的制造结构、材料,与电机的电参数无关。B是阻尼系数?阻尼系数是你设计系统的时候所要求的吧?(时间太久,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阻尼应该与你的系统时间常数、电机时间常数有关,与你对系统的调节指标的设置也有关。比如,是想超调?不超调?希望欠阻尼?过阻尼?有人为因素。所以我认为,你所强调的(关心的)这两个物理量,与电机的电压、电流电参数无关,而与电机的机械结构、材料、制作有关。与控制系统的时间常数(反应时间)、电机的磁场强度、磁滞时间有关。
转动惯量、阻尼系数要么试验取得,要么有制造商提供设计理论计算的指标。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你最好参看“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一书,是陈伯时主编,大专自动化经典教材。其中有一章“工程设计”,里面有详述。
另外,我好像记的经典的闭环直流调速系统应该是二阶系统,不是一阶系统。是我记错了?

楼主:
谢谢斑竹!
最近在研究,可以从电机铭牌参数估算定子、转子的电阻值、自感、互感等,但结果与铭牌提供的值有出入。也看到参数辨识的论文,好像挺麻烦的。有情况再通报

网友A:
很好,为你加油。

网友B:
"最近在研究,可以从电机铭牌参数估算定子、转子的电阻值、自感、互感等,但结果与铭牌提供的值有出入。也看到参数辨识的论文,好像挺麻烦的"

是比较麻烦,从铭牌上直接算出那5个变量是不可能的。
你说的是两件事,一是用激励-输出方法得到电机的传递函数,然后用控制器加以校正,使得整个系统成为良性的控制系统。另一个是参数辨识,辨识出参数然后根据电机模型用数学演算出电机的传递函数。
虽然都是为了得到其传递函数,但过程不同。
参数辨识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关键,他们都是以精确知道电机模型为基础的。另外一种思路是彻底放弃试图知道电机的精确模型,把电机当作黑盒子,用现代控制方法来控制它。
这方面是我的专业目标,希望能与各位朋友共同探讨。

楼主:
曲兄果然行家。我也正着手用频率响应法做。有问题向您请教!

网友B:
在这方面我还要多学,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C(2008-05-17):
我也打算做电机惯量的在线辨识,刚起步,有很多不明白的东西!
希望和大家交流。QQ21408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