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知道护感器的作用,和怎么使用选择大小/

楼主(2005-02-25):
(无正文)

网友A(2005-07-11):
有人知道护感器的作用,和怎么使用选择大小,谢谢
请尽快回复

网友A:
请尽快回复

网友A:
我靠
竟然没人知道

网友B:
关于互感器的认识
互感器分为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它们的原理主要是讲大电流变为小电流,高电压变成低电压。我想,有点像电路里取样的意思。可以连接电压表、电流表。还可以用于电度表的计量(算电费时除了表头显示的度数还要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倍率)。需要选多大的互感器主要看看它的电压和电流。我想还是看看《电工知识》这本书,上面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