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6):
我公司使用了十几台 SEW EURODRIVE的伺服控器,型号为:

MCS 41A-0015-5A3-4-00 AC380 1.5KW AC380.(电机是0.95KW,3.2A)

由于供应商只提供的是德文资料,对我们在后续的使用和维护造成很大的影响。问SEW苏州工厂的销售,他们却讲只做减速机,希望各位帮我能提供相关信息!

现在我们已在考虑换掉SEW,有一个入选的品牌是三菱的!请各位帮我多推荐几个品牌!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台湾的电机,他们的质量也是不错的

网友B:
SEW的伺服电机很好,控制器可选用伦茨等。
我有英文的手册,但不在身边。很多生产伺服控制器的公司,都在上海有代表处或中国公司。
另SEW的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等问题,不找德国则只能找找天津总部,其他厂不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