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6):
TP270-10触摸屏输入域输入实数到CPU226地址MD0中,触摸屏在模拟软件中运行输入实数后,变量输出显示该实数无误。但是联上PLC运行时,在触摸屏输入域输入实数后,PLC中的地址MD0就是没有反应(触摸屏与PLC通讯完全正常)。
希望那位高手能指教一二,学生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是不是俩者定义的不一样?

楼主:
组态时在PROTOOL6.0中输入域类型中选"REAL",其范围自动定为“XDX”(如MD0,ID2等),我则在PLC中定义相同的地址,实际运行就出现上述的情况。如果输入域类型中选"INT",其范围则自动定为XWX(如MW0,IW2等),在PLC中定义相同的地址,也出现上述无反应情况。查STEP7-200帮助文件,定义应该是对的。而在模拟软件中运行,变量输出均有显示。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可能是类型不一样或者该地址被占用,不防用MD16什么的再试看看.

网友C:
PLC处理时,最好使用默认的整型方式,因为226虽然支持浮点型数据,但PLC到底是用来控制的,它的专长不是数据的复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