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6):
我们一系统要加热到800度左右,但要实现分段加热,也即加热上升过程中,速率不同,时间不同,不知该如何实现,是不是不断修改PID参数啊?求助各位大侠伸出援助之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什么表,有的是四段加热,有的有八段加热

楼主:
不是用表控制,而是直接用PLC+触摸屏来控制,请问怎么实现啊?不胜感激

网友B(2014-12-03):
用定时,传送指令就能实现,PiD是恒温用的,不要随便改变参数,否则温差也会改变。

网友C:
    多年前的帖子也给翻出来。改设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