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6):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若是590编程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当励磁电压最小的时候,电机的实际转速为多少?(Z4直流电机440V励磁电压180V额定转速1500RPM)
  励磁电压最小为多少?

网友A:
看看,看看,设什么密码呀?忘了吧?这种雕虫小技的玩意儿,最好不要用。你想防止什么?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嘻嘻嘻。

解铃还须系铃人,让设密码的人解锁,如果真的忘了,工厂化,重新设置参数吧。接受教训,不要上软件锁了。

另一个问题,关于弱磁升速,这个指标要由电机的制造商提供。或者试验得到。

网友B:
Z4电机在弱磁下,最小励磁电流时,是3000RPM,即是一倍的额定转速。注意不要太低,以免失磁飞车!

网友C:
请问工厂化怎样设啊?

网友C:
2l楼的大哥:
请教怎样在590上设置弱磁调速,

网友D:
弱磁需添加一速度反馈装置

网友C:
麻烦请7楼的告知,速度反馈以后,控制谁(指那一部分,具体是那一部分参与组态)

网友E:
只要选择测速反馈就可以实现弱磁了,不过590要加测速板

网友C:
谢谢9楼!已查到174号是弱磁的控制组态,但要模拟的测速配合

网友C:
请问2楼:怎样将设置工厂化,具体怎样操作,能告知吗?我真遇到了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