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1

楼主(2005-02-26):
行车上的两台电机,带动行车前进,后推,运行中容易造成不同步,以致与卡车,请问各位高手有啥好办法(当然不能考虑用变频器,因为牵涉到造价)

网友A:
那就在如何解决卡车问题上想办法吧。因为,机电是可以互补的(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范围内)。比如说,车的两边除了前进的驱动轮,是否加装侧滑动自由滚轮。这样即使两边的电机驱动不同步,也不会卡车,只是运行过程中车的受力方向不是直线罢了。

网友B:
我听我老板说行车为了保证同步问题,特地需要在两遍配特性不一样的电机,但是要保证这两个电机运行在相同速度时的转矩输出一致。因为相同性能曲线的电机在制造过程中总会发生点误差,而这种误差反映在特性曲线上就是在相同转矩下速度相差很大。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听我老板说行车为了保证同步问题,特地需要在两遍配特性不一样的电机,但是要保证这两个电机运行在相同速度时的转矩输出一致。因为相同性能曲线的电机在制造过程中总会发生点误差,而这种误差反映在特性曲线上就是在相同转矩下速度相差很大。好像是这么回事
为了避免制造误差造成的差异,特意选择特性不同的电机。这样带来的差异比同一规格电机的制造误差还小?我对普通电机不是很熟,不过,这有点超越我的理解能力。

楼主:
斑竹的建议能够缓解一些问题,但3楼的朋友你说的表面上没有道理,但可能会有更深层的意思,
麻烦你再去问问你老板,到底怎么弄,谢谢

网友D:
先查找是否是行车的车轮直径相差太大,然后是两台电机的转速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