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7):
我公司的西门子300plc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经常突然死机,如果断电在重新启动就会OK这是什么原因?是电源模块的原因还是程序的原因?只有一台设备是这样的,其他的都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是上位机死机还是cpu模块,用替换法试试嘛!
拙见!!!

网友B(2008-05-30):
[讨论]
你先用上面大哥说的方法试试,要是都没问题的话,可能就是PLC服务器掉线故障.我在工作中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公司用的是DCS系统,也是经常死机,处理方法和你说的一样,只要重启就没事了,原因就是DCS的CDA服务器掉线导致.以上只是个人意见,错了还请不要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