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7):
我使用WinCC做曲线图时,如果连接归档变量激活后曲线图显示连接不到数据库,但是连接在线变量又可以.还有我做故障画面时,系统激活到60%左右就自动取消了,显示信息:连接不到数据库,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装的是WINCC5.1,并且又装了STEP7 V5.2,请安装STEP7盘上的WINCC HOTFIX补丁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是再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太感谢你了.

网友C:
如果是WinCC6.0,又是什么原因呢。我现在有一个项目是有原来5.1升级上来的,现在出现历史曲线的问题,只能保存一天的数据,第二天打开就链不上数据库,请知道的朋友指教。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WinCC5.1、STEP7 V5.2我回去装补丁看下,谢谢了

楼主(2005-04-23):
我把STEP7安装盘上的WINCC HOTFIX程序安装后,问题就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D:
朋友!
    你在WICC中采集时间设置对没有,如果时间设置的很短的话就有这中情况。关键是采样时间,还有就是你设置的保存数据的大小要算一下,太大了硬盘是装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