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7):
(2005-02-27 14:02:16)   花

缺(94795768)
还有个问题 大家来讨论讨论
硬盘是MAXTOR 2F040J0 系统分两个区 C D FAT32格式

是这样的 由于一次掉电 系统无法启动 显示 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后来我用98启动光盘启动电脑 可以进C盘 可是看不到任何文件 后我又放进去2000盘 用WINNT命令装系统 可以复制文件 完了后重启 还是那个现象 我想是不是引导区的问题 完了后用FDISK /MBR  重启还是那样 并且D盘看不到了 (这应该是正常的)后来用PQ 8.0(DOS下可以运行的)当出现界面后 提示 Critial Error :Abort,retry,igore,fail? 后用DM 提示:no drives found requiring driver DDO not loaded

后用ghost 用from imge时可以看到C区以前的数据还有win2000安装时复制的文件 用to imge时 提示:error there isnot valid source drive to choose

后用 瑞星杀毒(DOS)可以看到C区里的东西 可以查毒 杀毒 当读取引导记录时 说无法读取文件

实在没法了  格了C盘 完后 提示 Error reading partition table

运行 scandisk 扫描有一写坏簇 不多 没有修复 退出了

后我用2000系统盘 不用WINNT命令 下载文件硬件驱动装完了后 按C同意安装 到第二步提示 39206MB disk 0 at id 0 on bus 0 on atapi (安装程序无法访问这个磁盘) 现在两系统也装不了 求救 (最好不要低格 )

网友A:
显示 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我以前也遇到过,是引导区的问题 用FDISK /MBR没错!只是是用“/”还是用“\” 我记不清了,然后再用PQ再把两个区删除,再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你再试试!
向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们致敬!

网友B(2005-03-30):
如果你的硬盘中没有重要文件的话!
建议重新分区——因为硬盘的引导文件丢失!!
另外一种选择——找公司——修复——如果有重要文件的话!

网友C:
先用硬盤修複軟體把硬盤壞道修複或屏蔽掉(如不進行這一步,可能無法安裝系統),再用系統盤把硬盤重新格式化,最後再分區重裝系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