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7):
破解工控机的BIOS密码  现在忘记了密码 已经进不了 机器了
芯片 phoenibios  d686 bios 1998  053896089
版本 pca-6006 bios version v1.01 date 06/03/2003
谢谢!!!

网友A:
拔下电池,长时间放电即可清除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下电池,长时间放电即可清除密码。
这样时间要久一点,你看看主板的说明书,有个跳线,这个跳线就是请除BOIS的设置!

楼主:
主板说明书 我丢了 兄弟们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做吗?

楼主:
电池 已经扣了半个多月了

网友B:
那这样的话要清除BOIS的设置,
那个跳线一般是在BOIS电池的旁边.

楼主:
我在电池扣下来的情况下 短接 了23 脚 可是一起机子 机器起不了了 连显示器也点亮不了 短接23 脚 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网友C:
如果是Award BIOS:

试试下面的密码:AWARD_SW,j262,HLT,SER,SKY_FOX,BIOSTAR,ALFAROME,lkwpeter,j256,AWARD?SW,LKWPETER,Syxz,aLLy,589589,589721,awkward,CONCAT。

如果是AMIBIOS:

试试下面的密码:AMI,BIOS,PASSWORD,HEWITTRAND,AMI?SW,AMI_SW,LKWPETER,A.M.I.

网友D:
利用debug程序。
开机进入DOS或者命令行方式,在提示符下键入:debug,然后按如下的格式输入:
-o 70 10
-o 71 10
-Q
输入完之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用DOS程序修改BIOS 的值,从新启动后会提示校验错误,一般会自动进入BIOS .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个新主板

呵呵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