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曲线

楼主(2005-02-27):
早几天碰见一个问题,有点想不大通:
两台电机,额定频率300HZ,功率0.7KW;另外两台额定频率200Hz,功率0.35KW。
这四台电机用一个变频器控制运行,正常工作频率为180HZ,请问该怎么设定V/F曲线。如果是单独用其中相同的两台呢?

网友A:
如果是V/F控制,用最大的频率调试、设置参数,可以分别、或同时驱动上述电机或电机组。如果采用两套参数组,分别作电机识别,区分两类不同的电机,那最好不过了。

楼主:
任工的意思是:如果四台用一个变频器驱动,那最高点的工作电压和频率应该是380V,300Hz?可是它们的实际工作频率在180Hz啊

网友A:
严格讲,变频器与适配电机要进行严格的识别,然后再进行控制。电机的额定转速(频率)是识别前需要设置的基本依据,而不论他工作在什么频率下。按照识别的电机模型驱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但是v/f控制本身并不严格,所以按最大的那个额定频率做电机识别,然后就用此识别的参数v/f控制另一种电机也可。
当然,不做识别,就用系统默认的参数v/f控制两种电机,也可能行,但是控制决不会最佳。
我认为,应该对每种不同的参数的电机做识别,分成不同的参数组,有针对性的控制各自对应的电机数据的组,会得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有的变频器,可以采用1组以上的参数组设置和识别电机的数据。对多电机、成组驱动很有针对性。

网友B:
不懂,搬个板凳。

楼主:
我知道3G3RV是可以存储两种电机参数的,但是它在运行中只能使用一种参数,所以如果同时驱动多台电机的话,最好采用相同规格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3G3RV是可以存储两种电机参数的,但是它在运行中只能使用一种参数,所以如果同时驱动多台电机的话,最好采用相同规格的电机。
是这样。说得对。
但是,我说过,v/f控制,对电机而言,并不是很严格。像你上面的情况,如果两种/4台电机同时驱动(用一台变频器),仍然是可以的。只是不很好,我反正不推荐,但是,它确实可以工作的。因为,4台电机同时工作的频率是一样的。
要点一,先对一台电机做识别,然后修正电流(4台电机的电流之和),即可。
要点二,4台电机在变频器出口加接触器和各自的热保护连锁。一旦出现问题,保护电机。
这种控制,网上的议论很多,从原理上没有问题,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C:
我们也 用过 这种 控制方式 ,因为是 风机负载 所以 没有注意 过 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