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7):
求助:台达VFD-A变频器开机状态显示co,不知含义,哪位老师帮帮忙,我是新手,又没有变频器中文说明书。

网友A:
是“oc”还是“co”?
变频器说明书中只有对“oc”的报井说明:
原因:交流马达驱动器侦测输出侧有异常突增的过电流产生
处置方法:检查马达输出功率与交流马达驱动器输出功率是否相符合。
 检查交流马达驱动器与马达间的连线是否有短路现象;
 加大加速时间;
 检查是否马达有超额负载

网友B:
应是“OC”吧;
报警里应没有“CO”;

楼主:
谢谢:是我写错了,是OC、问题解决了是线路上有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