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7):
请教照明线路中的电缆截面计算方法
谢谢大侠

楼主:
有没有大侠知道呀,我是新手

网友A:
买本电工手册自己查吧

网友B:
电线平方数的计算:线径除以2    所得的结果*所得的结果  乘以3.14
例如:1.5平方的电线
线径:1.37
1.37除以2=0.685      0.685*0.685=0.469225      0.469225*3.14=1.4733665[基本就等于1.5平方]
自己认为这样换算、仅供参考、不对勿怪!!

网友C:
导线截面(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网友D:
楼上的兄弟,可否解析一下?谢谢

网友D:
7015:
电缆的估算口诀有吗?请教

网友E:
有口决,你只要量下铜线的直径就能判断截面大小,如:铜铝导线单股芯,一个多点一平方---------多股导线七股绞,不足个半十平方。

网友D:
楼上的兄弟,我是问电缆的载流量的估算口诀

网友F:
不是吧`5楼你说的好象是圆周率一样复杂,我是新入行的`还真看不太明白`~你在给解释解释吧

网友G:
不会吧。5楼的兄弟,按你的口诀。和你列出来的数据有些出入很大呀。。
6X7=42怎么是48呢
120X2=240怎么是300呢。
难道是保险起见。
来解释一下。帮人帮到底呀。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H:
一般主线路用2.5的,灯线用1.5的,空调 什么的单放2.5的.钱多每个房间放一路,灯 插座分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