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8):
输出15点,输入50点,大家看一下,是买一个点数多的PLC,还是买个点数少的,然后再配输入模块
三菱的,大家看是哪种省钱啊?

网友A:
咨询三菱供货商

网友B:
FX1N-60MR(36点输入,24点输出)+16点输入;
以上配置应是价格最低的选择了;

网友C:
价钱因该可以控制在3000多一点吧

网友C:
32/24=2400RMB  扩展16/0=460     可惜少掉2个输入点呵呵 要然的话因该是很便宜了

网友D:
首先得看你对PLC有何要求了?比如,你是否要模拟量等特殊模块、程序大概要多少步,是否要高速输入、PLC执行周期<=多少?应用在何种场合?这样才能帮你选型呀,要不有很多型号适合你的“输出15点,输入50点”要求呀,如FX0n、FX1n、FX2n、A、AnS、Q系列等。

网友E:
要是单纯从价格上考虑的话,50点入你至少得配FR-128MR的,资源会有所浪费,当然不如配扩展模块经济.  如INPUT24/OUTPUT24+INPUT16*2
爱博是您永远的朋友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
设计的一些基本要求:
需要计算流量计的脉冲信号,频率最高值3KHZ。
我咨询过,FX系列PLC的输入端有高速计数功能,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为了计量准确,是否有必要买一块高速计数模块。
还要买一块热电阻模块。

网友A:
好像FX2N的计数可以到30Khz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