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8):
有这么一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一下:
在液压工作中,我们用电磁阀来控制油路的通断,但由于一些原因,电磁铁吸合但是油路没有通或断。请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在控制台上,知道电磁铁的信号发出以后,油路到底是执行了没有。简繁均可。
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测出油空的压力

网友B:
加载一个电磁流量计就行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测出油口的压力
在出油口加个压力表就可以拉

网友D:
加个电动压力表啊

网友E:
最正确的方法是加两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F:
我的理解液压系统其实和电路是一样的,你想要一些类似万用表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工具,但我认为重要的还是你对设备的了解和故障的分析判断.从我接触的电磁阀来看,很多种情况电磁铁吸合油路没有通断反应,还是电磁阀坏了---电磁铁吸合与阀体损坏没有关系.

网友G:
是不是 高压油呀!
阀芯没 被打断 过吗?

网友H:
使用油压继电器做一个应答器即可,如果电磁阀的动作与油压继电器的信号不相符,就得考虑电磁阀的好坏,但是,电流的速度比油流的速度要快很多,所以要有必要的耐心。

网友I:
油路上家一个流量继电器

网友J:
那我得问一下你的油路油管是否有问题,要是没有的话,那有可能是电磁阀坏了,有时电磁阀有一些误动作,例:电磁阀用的长时间也会,或是欠压.见意你做个电磁阀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