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1):
各位大虾,使用三菱PLC,omron的伺服,现在出现这个问题:
伺服动作时,如从A点到B点,加速到B点时,会出现冲过头,然后在回过来到B点,速度高了还会出现振动,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增益调整有问题,GAIN旋钮调低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请各位大虾教教我,谢谢!

网友A:
似乎是速度高的问题,是否可以降低速度运行?是什么型号的伺服?不知道各位工友有没有碰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电机功率和负荷不匹配.或者是导轨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电机功率和负荷不匹配.

网友D:
看看负载的惯量,可能是负载惯量过大造成的,如果是震动的话,看看电子齿轮比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