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1):
这次设计用的是200的PLC,
外挂7个模块,已经调式完毕了。
谁知道客户提出更改方案,另加了几组设备,但PLC点数已经用完,我把1组8输入的模块换为了16/16的223模块。但输入点数还是不够,我想单加1组8输入的模块,该如何解决???????

有没有这种办法???

楼主:
16输入
6EST221-EBH22-0XA0

如果在不更换的情况下,有办法直接加模块吗?

网友A:
可以用一个 8 位输入口做一个键盘矩阵来扩展输入点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用扫描的方式,我们自己专门设计和配套的电路板。其实就是加几个二极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 8 位输入口做一个键盘矩阵来扩展输入点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