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1):
在搞恒压变频供水控制的过程中,遇到:扩展模块有4个AIW口,1个AQW口,请教前辈,怎样指定固定的一路,它也有编号吗?怎么编的?例如:将模拟信号1 (AIW0)放到存储器AC1中,将模拟信号2(AIW2)放到存储器AC2中,怎么实现?

网友A:
模拟量模块的4个AIw口地址是固定的,从左到右依次是:AW0,AW2,AW4,AW6.

楼主:
谢谢顶楼前辈的指点!不过我不明白的是:如果四个模拟口这样定义,那么根据他的定义模式----AIW0---A代表模拟量,I代表输入,W代表数据宽度,后面的数据是起始地址,也就是说四路模拟量输入的转换精度是不同的,因为第一路为16位,第二位为14位,第三位为12位,第四位为10位。我这样认为对吗?错在哪儿?请指教,谢谢!

网友B:
精度是相同的

网友C:
精度应该是12位

网友A:
你这样理解是错误的,AIW0,AIW2,AIW4,AIW6,代表的就是四个端口的地址,而一路模拟量值占用一个子的宽度。四个端口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精度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jhn123前辈的指导!我现在弄明白了!

网友D(2007-12-27):
200,是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物理位置按类型顺序自动命名的,例如说,i0.0 i0.1 i0.2....到第一个q 时 q0.0 q0.1 q0.2 q0.3......到第一个aiw时AIW00   AIW2  AIW4   AIW6A安同类型依次排列,同样到第一个aqw 时 AQW0 AQW2....
S7 300如果还这样就挂了,300安槽号分配地址,1-3槽被电源,cpu,通讯模块占用,既是没有,地址也是被占用的,io地址从4槽开始分配为每个开关量槽分配4B的地址,就意味者每槽查开关量时最大输出32点,位模拟量槽分配16B地址,查模拟量时美操最大输出8路,
地质分配方式:开关量从第4槽i/q0开始,每一槽加4B,模拟量从第四槽iw/qw256开始,每槽加16B就是此槽模拟量开始地址。例如说在第四槽IW/QW256开始,第九槽IW/QW336开始。
 如果有扩展机架,扩展1   I/Q从32开始,IW/QW从384开始,2,3,4....机架自己算把,每一机架安8槽算,(不含cpu,通讯,电源),300系列最大扩展开关量,8机架×8槽×32点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俺文化低,你自己算,最大模拟量点数:8机架×8槽×8路,自己算吧,有问题以后交流,打字打的难受,qiaojv@tom.com   乔举

网友E:
请问8楼:300系列最大扩展数是8个还是4个?

网友D:
300系列理论最大扩展量(信号模块 )是8个,但实际还是要看你选的cpu型号,另外对我9楼的发言做一点补充,9楼我所说是针对没有自由分配io地址功能的cpu来说的,有自由分配功能的cpu地址是挨着的没有地址空隙,也就是说你的IO模块是16点的他就只占用2个字节地址二不会占用4个字节,下一模块地址紧接着开始。(以上所将是系统默认),你也可以自己为模块定义任意的地址,只要不重复就好,模拟量最好定义地址在256开始,因为很多cpu的过程映像区是很少的,大概256B吧,根据cpu不同会有不同,而输出区的地址不能安位寻址,所以说你的模拟量要占用一部分,你可用的开关量就会少一些,当然,你要是用的很少开关量也就无所谓了,另外加一点300系列是采用集中式存储模式,就意味着IO区是一块,开关量的输入和模拟量的输入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只要是I类型的地址是不能重复的,同理,O类型的地址也是不能重复的,不同类型的可以重复。这在先编程后组态的一定要注意,要不然程序小了还好说,程序大了你就有的改了,哈哈,今天就写到这里吧,祝大家共同进步。qiaojv@tom.com

网友D:
IW和PIW的区别,I和W的意义我就不用说了吧,关键就说说叫P和不加P的区别,加了以后就是直接寻址,但这种方式不能按位寻址,不加就是通过过程映像区写入和读出,映像区可以按位寻址。举个例子说,映像区就像铁路货运商,收到你的货后和多做成车皮再发往铁路部门,加了p后就是你直接送往铁路部门,而铁路部门是不收零担的。所以说你要发零担(位),就要通过中间货运商(过程映像区),而你发车皮(字节或更长)就可以直接找铁路,当然你要想通过货运商(过程映像区)也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