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1):
请问各位大虾:在VB6中可以通过API和MSCOMMON实现串口通信
在VB.NET中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应该和VB 6.0里面差不多吧﹐纯属于猜测啊﹐呵呵

网友A:
你可以先试试﹐有结果再告诉我一下﹐我也学习一下﹐呵呵

楼主:
我没有找到MSCOMN控件啊

网友B:
这个控件有啊
可是很多方法都变了  晕啊

网友A:
这个控件需要在VB.net里引用吧。
小弟没用过VB.net﹐改天买个VB.net玩玩。
我想用法和属性方法事件应该是一样的吧﹐纯属猜测﹐若有误导请原谅则个﹐呵呵

楼主:
我今天找到了那个控件
是在vb6中
买了一个vs。net却用不了
盗版的碟质量不好
浪费我很多时间

网友C:
在.net 环境中
从com 组件中加入mis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加入mscomm控件,这个控件能进行串口通讯
mscomm的属性与方法使用法帮助中有。
如不了解留个MSN

网友D:
应该和VB 6.0里面差不多吧﹐纯属于猜测啊﹐呵呵不谢
呵呵呵呵呵~~~見鬼咯!跟C++近一點!

网友E(2005-06-17):
本人使用的.net中也不mscom控件,直接引用VB6的.ocx也没有成功,最后的解决方法是使用VB6安装盘,安装时只选择activex控件,然后在.net的com列表中就可以发现mscom并可正常使用。

网友F(2006-03-07):
我的MSNwoodwu163@hotmail.com

网友G:
调用API自己编写.dl在.net调用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