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选用家用单相电表

楼主(2005-03-01):
家用电表一般选用多少A的电表。
(家用电器主要有冰箱、选衣机、电视、电脑)

网友A:
总进线的电业局有规定或者有推荐,不能自由选择.家里的一般是30A~60A.大多是30A.

楼主:
我觉得我家的电表有问题,一个月用200多度电.
所以想自己买一个新表试试,看和物业提供的表读数会一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