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1):
我在用一个程序。要用到模拟量,但我不知它在S7-300中是如何定义的。地址是怎么写的?如:iw0 iw1 iw2这样对吗?还有iw qw 和piw qiw有什么区别,它们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有前辈告诉我:以s7-200为例,扩展模块有四个通道口,地址从左到右分别为,AIW0,AIW2,AIW4,AIW6。它的定义含义是: A代表模拟量;I代表输入(Q代表输出);W代表起始地址,后面的数字表示位数。AIW0的含义是:模拟量输入从0为开始,字节长为16位。

网友B:
输入piw
输出pqw 地址在硬件配置中定义,可用系统也可以自定义,在模块属性中。

网友C:
piw 和 PQW 好像从256开始的吧,一个通道占用二个字节.

网友D:
300和400一样的,IW0是从第0个字节开始的一个字,包含IB0,IB1,也就是从I0.0~I1.7,共16位,但实际上模拟量并不是从IW0开始定义的,400的是从IW512开始的好象,IW512实际上就是将模拟量通道里面的模拟量值经过A/D转换后的数字值,IW和PIW的区别在于,IW是从映象区取的数值,而PIW是直接从端口读的数据;

网友E(2005-04-11):
S7-300中,模拟量地址应该从256开始计算,如PIW256、PIW258和PQW256、PQW258等。IW和PIW以及QW和PQW的不同之处是前者(IW、QW)针对映像区,而后者(PIW、PQW)是直接针对硬件接口地址

  应该是这样吧!我是新手,不敢保证哦
多多聊天,好吗?我的QQ:66331341

网友F(2008-07-11):
P是直接寻址
不带P是对过程映像区寻址

网友G:
这么多废话,看硬件配置中,所有的地址都定义好了。200不用配硬件,300要配的。P××和××的映象区不一样,一般情况下用法一样。

网友H(2014-01-28):
引用 网友F:
P是直接寻址
不带P是对过程映像区寻址

网友I:
对这些模拟量的设定真的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