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SIM RUN CPU TYPE

楼主(2005-03-01):
我用欧姆龙的cx-p与cx-sim时,在cx-p的plc菜单中,有一个“在线工作仿真器”选项,我在创建cx-p文件时,cpu如果选择cs系列的,则“在线工作仿真器”可以用,如果选200系列的,则“在线工作仿真器”是灰色的,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个,谢谢

网友A:
標題寫清楚!求問前標題要寫的讓人知道.
甚麼高手進來,這話題已經存在!以後先去翻翻帖子再發問.若不是作為班竹,看你那標題;就不想理你

Sim只支援CJ1M以上等級CPU,例如:CJ1M  CS1-* TYPE.
使用上沒分別!你建立CS1-*新檔,去執行SIM測試!OK後,轉檔為你要的TYPE即可!

网友B:
如此伤心,可怜!

网友C:
机电大哥不用伤心啦,想想人家新来的,说明我们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换个角度想就是好事~~~~~

网友A:
哈哈哈哈~~多謝關心哩.一堆懶人,不善用站內搜尋功能!開心點.

网友D(2006-03-18):
CX_P哪里有下载?我下过来的CX_sim1.3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