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1):
各位大虾,请教能否在一台变频器同时保存多台电机参数,并选择其中之一来运行。
如果可以,是那个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A:
据我所知,n个牌子的装置有一组以上参数组的功能。

楼主:
还有个问题,在变频器上加电抗器来降低变频器的产生的高次谐波的极限是多少?
比如,能把5次谐波含量降低到百分之几?

楼主:
谢谢,再请教我能不能通过一个数字开关量来切换保存的多个电机参数?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同时保存5台电机参数,并选择其中之一来运行

网友C:
切换使用的参数一般是通过内部参数设定来控制的,不知道其它牌子的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有没有切换参数的功能。如果有的话,设定一个端子为这个功能,然后用一个开关来控制就行了。否则需要到参数设定中去更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在变频器上加电抗器来降低变频器的产生的高次谐波的极限是多少?
比如,能把5次谐波含量降低到百分之几?
能研究到这个程度?已经不满足于定性分析问题了,要求定量计算了?呵呵,很好,那就做个实验吧,用实验室数据说话。
有一个感念问题需要澄清,已经说了n遍了,总是在重复,都说的“口吐白沫”了。真不想再说了。可是,总是有些人在老调重弹一些混肴的概念。这就是电网上的高次谐波消弱或者减少的措施。比如加电抗器、加滤波器,等等,这些措施是有条件的,改善其电网质量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单单指望它起了得多大的作用?那就大错特错了。高次谐波的大小,其直接作用的是电网的容量与用电系统的容量比,这个值越大,谐波的限值就越小。或者叫供电系统变压器的二次侧短路比。高次谐波电流的大小,与用电系统的负载有关,负载越大,谐波也越严重。打个比方,清澈见底大水库里,注入一股污浊的脏水,不会影响水库的清澈,而如果往一个盛满自来水的脸盆里滴一滴墨水,这盆水立马就会变色。电网与谐波的关系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