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1):
偶遇到一个问题,在FX2N-48MR上编实现单按钮控制电机起动、停止的控制程序,请教版主,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很好实现,楼主努力。。。。。。

网友B:
自叹不如啊
你的程序比我的简洁多了,自叹不如啊。好多方便的指令都没仔细钻研过

楼主:
偶今天看说明书,编了一段程序,验证过,是利用SET、RST、PLS、上升沿、下降沿指令,和您的程序不同,但目的相同,为了让Y0比X0延时一段时间置位。
LDP X0
ANI Y0
PLS M0
LDF M0
SET Y0
LDP X0
AND Y0
PLS M1
LDF M1
RST Y0
END

楼主:
djwang2000:
你的程序有问题,1,没有M1的复位指令,2,如果XO=1的时间超过1秒,Y0=1的时间只有1秒.
另:您的文件密码就是你的名字.用三菱的GX软件写的.

网友A:
有一个交替输出指令,各位看着不能用吗?
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抖动问题呢?

网友B:
其实我也只是一个思路而已,你说的不错。m1的复位确实是遗漏掉了,不过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我在开始想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认为开机按一下就可以了,应该没人按1秒的吧?要知道你是一个按钮又开又关的,以前我也没有考虑过,确实欠考虑了。现在又考虑了一下,发现就算加上m1复位,关机后会马上又转开机的,这之后看来还要加个1秒的延时才好。看来我还要好好考虑一下。你有更好的办法么?也可以交流嘛。

网友C:
我这里有,来信就寄

网友D:
就在这个网站找吧,有好多这种帖子。

网友B:
楼上不太那个吧?你说个思路或者给个程序嘛。

网友D:
不帖了,帖过好多次了

网友E:
LD     X001
ALT   Y001
END

楼主:
jsmymcn: thank you !
看来,书看的还是不仔细!原来有现成的指令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啊。果然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偶遇到一个问题,在FX2N-48MR上编实现单按钮控制电机起动、停止的控制程序,请教版主,能否指点一二?
LD X0
           PLS M0
           LD M0
           OUT C0
            K    2
           LD C0
           RST C0
           LD M0
           OR Y0
           ANI C0
           OUT Y0

楼主:
eyou:
您的程序验证过吗?好象不能管断Y0,手边没有机器,只是猜测。
jsmymcn:
通常电机的启动条件不多,停止条件很多,如果有另外一个紧急停车按钮该如何使用ALT指令?

网友G:
是的!Y0不能被关断!我试了一下!还需要一 个时间!

网友H(2005-04-10):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大家看看这一段怎样是不是经典。
联系:QQ275211990
mail:myamzhw@163.com

网友I(2005-12-01):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END

网友J:
用ALT指令,交替输出比较方便,但没有去抖动功能,如需要,可再加语句.

网友K:
很简单的问题,怎么都弄的这么复杂啊
我编了好几个,不用脉冲!
LD   X16
ANI M61
OUT M60
LD X16
OUT M62
LD M60
ANI Y4
LDI M60
AND Y4
ORB
OUT Y4
END

网友K:
ALTP 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L:
看完这么多的方法...我都试的一把...很有趣呀...一题多解呀!>太好的.

网友M(2006-01-10):
这个问题如果用KEYENCE的STF指令,可以很轻松搞定

网友N(2007-07-16):
jsmymcn的程序有问题,如果按钮得电时间较长就会形成输出闪烁的结果!!!

网友O:
不懂的去看编程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P(2007-08-16):
用一个ALTP不就完了吗?~还要那么多东西太烦了````

网友Q:
最简单的就是用ALT指令,直接就能实现交替输出,如果要延时,中间加一个辅助点和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R:
用单片机来做吧

网友S:
这种程序象台达手册里就有例子,就是用触反向的例子就可,主要是用了PLC内部扫描原理的时序来实现,,
我们是台达PLC指定代理

网友T(2007-12-02):
我有几种不知道能否用上,可以试试
1, LD XO
ALT Y0
END
2, LD X0
OUT C0 K2
LD C0
RST C0
LD M8000
CMP C0 K1 M0
LD M1
OUT Y0
END
3,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END
4, LD X0
SFTLP X0 M0 K2 K1
LD M0
OUT Y0
LD M1
RST M0
END

网友U:
这么麻烦我告诉你怎么做还简单
LDP X0
ANI Y0
SET Y0
LDP X0
AND Y0
RST Y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