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1):
最近在做一个自动加药系统,小型系统.开关量在16点以内,模拟量输入在5个左右.
我现在想用触摸屏做上位机.研究了很多资料.
先在想问一下,触摸屏和工控机有多大的差别,两者有什么区别,我这个系统用那个比较合适.
主要从完成的功能和成本方面考虑...
多谢了

网友A:
触摸屏合适,因为便宜很多。
你甚至可以选一个带开关量和模拟量的触摸屏,连PLC都省了。

网友B:
你可以選擇proface的LT系列A TYPE人機,即可解決你PLC與人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