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车大车行走电机变频控制问题

楼主(2005-03-02):
我单位8台行车在进行电气系统的改造,其中行车大车行走欲采取变频调速。两台大车行走电机为绕线式交流电机,原来采取切换电阻的调速方式,电机功率为5.5KW,请给出最佳配置,变频器的选型,制动单元电阻的选择等

网友A:
我单位用的是三菱的PLC代替继电器输入,传输信号给变频器。
变频器是安川的,很稳定。

网友B:
线绕电机是否还用?变频器选什么牌子的都无所谓的,如果电机也扔的话,换调频电机就更没得说了。这应该是一个普通的改造项目

楼主:
我不想用PLC,考虑价格因素,电机也不换,安川的变频器可以,价格不贵的;我们这样做只是看中变频器的平稳特点以及快速制动避免行车滑行.

网友B:
为什么用这个牌子的?价格不便宜,用欧系的呢?在同等功能、性能条件下,还有许多的综合因素呢。是不是?换个牌子的可能性有吗?

楼主:
好呀,请推荐.
在港口行业中,变频器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具我所了解的,近年来在港口新上设备中选用安川变频器的较多.而之所以选用安川变频器主要在于它的价格优势.除它以外用的多的是西门子.
在行车上,我们的作业工况是振动较大(因为考虑成本因素,我只打算把大车行走改掉,所以在主起升及小车运行时振动仍然很大,而三个机构联动是司机经常的操作方式,这样可以节约操作时间),温差较大(但这一点一般变频器均能满足-15~55度).若能有其他价格上更占优势的产品愿意尝试.

网友B:
那就随便吧。我“看”欧系的产品比“看”日系的产品顺眼。

楼主:
制动单元电阻的选择太大则有发热问题,太小则有制动转矩问题,因此我认为还是满重要的。有无通用的计算公式之类的呢?我查了一下,没能找到实用资料,哪位朋友不妨指点一下,即便是找到相关资料的渠道也行啊。

网友C:
我见到过的 航车 用 SIMENS  改造的比较多,由于系统软件较好! 直接用 变频器 电机就可以组成系统。制动电阻的计算 ,在 系统手册里面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