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2):
问个菜点的问题,控制电机依次为空开接接触器接变频接电机。电机550W,变频750W,接触器和空开怎么选?按变频算还是按电机算还是按两个相加算(550+750)?空开的额定电流能小于接触器电流吗?比如接触器是10A的,空开可以是6A的吗?

网友A:
如果不是担心变频器的电容在充电时引起空开跳开,那么,你的空开只须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即可。
一般来说接触器的电流大于空开的电流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空开的电流要比负荷要大。还有就是你的银子要多一点,因为这样会造成浪费的!

不知我这个说法是否正确!请大侠证实!

网友B:
按额定的就行了

网友C:
接触器选3安培  空开选6安培 选空开要考虑负载的情况 这里要考虑接触器线圈消耗的功率很小可以省略不考虑。

网友D:
你的电机容量很小,基本上对接触器和空气开关的冲击很小。
按照这种电机等级和能够拖动的负载能力,空开和接触器之间的容量差异对电机没有多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