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5-03-02):
我用UPS带交流接触器,接触器线圈老是烧坏,请指点是什么原因,谢谢先!
首先不是过载。

网友A:
说清楚配线,和负载情况

网友B:
是啊!
这种情况讲不到点子上的!
讲清楚点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首先UPS不是在线的,输出的电压波形是类似方波,这一点就造成接触器线圈大量发热
其次UPS输出的方波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高次谐波,也容易烧坏接触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