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2):
原来的通讯是1对1的串口通信,现在因为扩展的原因打算用总线结构,多个点之间进行通信。当然,前提条件是还用原来的板子,即还是串口。

   没考虑用以太网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1,系统实时性要求非常高(50ms内);2,因为涉及到安全,可靠性要求也非常高。听说过工业以太网,但不是很了解,而且我们必须用串口,不知道接口会不会有问题,但ip地址肯定不能设吧。

   还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1系统实时性要求非常高(50ms内);???

串口的波特率多少?
协议中最长帧又是多少?

楼主:
您的意思是50ms的周期,实时性并不高?
我也不是很懂,但如果想做成一个485总线,有什么资料或产品吗?谢谢!

网友A:
多个点之间进行通信??
什么意思?
假设a,b,c
a<>b,a<>c,b<>c?

楼主:
是呀,就是总线结构,各个节点之间通信

网友A:
那485就别用了,用can吧

网友B:
如果是多机互相通讯就比较复杂。想问问你是用的什么单片机,数据通信烦忙否。
你可以采用“时分多址”的方式,不过要求精确的同步因为公共信道不能共享。
欢迎讨论!!!

网友A:
多点最大是几点?
两cpu协议中最长帧又是多少?
波特率是多高?
两点间最远距离是多少?
现场环境怎么样?

网友C:
SGX:请问你说的“时分多址”是怎样一种通讯方式?“码分多址”能不能用在常规串行通讯上?如何来做?

网友C:
码分多址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多机互相通讯就比较复杂。想问问你是用的什么单片机,数据通信烦忙否。
你可以采用“时分多址”的方式,不过要求精确的同步因为公共信道不能共享。
欢迎讨论!!!

其实我想一般485上的通讯方式都可以理解为“码分多址”。
俺还是想不通你“时分多址”是怎样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