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2):
一台欧姆龙plc型号为C200HG_CPU63 安装有1块A/D   1块D/A  20块16点I/O   4块32点I/O  在运行中发现PLC中对应A/D的DM区中的数据不在随外部模拟量变化而变化.对PLC断电重起后正常.另外,运行中有时程序的某些条不能随外部变化而变化/也只能断电后重起才能正常工作.
请各位大哥,大姐,小妹帮帮忙
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將別台的底板換過來試一下,懷疑BUS BUG!若是沒問題;CPU的BUS出問題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B:
1在运行中发现PLC中对应A/D的DM区中的数据不在随外部模拟量变化而变化

没玩过plc,在玩a/d转换的时候,发现有些ad元件超过量程后有保护
好象是元件内部mos管饱和,带放电后又可以使用。

网友C:
PSA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