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2):
菜鸟提几个小问题:
  1,仿真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否就是提供一个可以调试的界面?是否能够模仿所有设备的输入输出?在仿真机上通过的程序,那作成实际电路板(没有设计错误)上是否一定能通过?
   2 , 假如板子已经设计好,电路图已经生成,那实际的电路板如何做呢?板子上的布线是否一定要请厂家来做?如果是个人想检验自己的成果的话,在又没有量的前提下,做板子的费用是否很高呢?是否有象面包板之类的东西,自己可以买来元件,随意的组装电路的东西呢?
   罗嗦了这么多,还请大家不要嫌烦哦!!!!

网友A:
2、比较简单低成本的方法是热转印法:
    使用激光打印机,将设计的PCB铜铂图形打印到热转印纸(可用不干胶的底层纸替代)上,再将热转印纸紧贴在覆铜板的铜铂面上,用电熨斗加热,转印纸上原先打印上去的图形(其实是碳粉)就会受热融化,并转移到铜铂面上,形成腐蚀保护层,再进行腐蚀即可。
   详细步骤可用 Google 搜索

网友B:
1。在仿真机上通过的程序,那作成实际电路板(没有设计错误)上是否一定能通过?
 不一定,有时候跟你调试环境和使用环境有关
2。假如板子已经设计好,电路图已经生成,那实际的电路板如何做呢?
 a请厂家做,按[cm2和(单面,双面,多面)]*数量+什么丝网费算钱
 b自己焊接,有面包板之类的东西,一般几块到10几块不等
3。仿真机否能够模仿所有设备的输入输出
  看芯片选仿真头或其他

网友C:
做板子的费用不是太高,双面板制板费8X10cm一般150元。做三块样板算进来就200左右,不过这是熟人的价格,制板厂没赚你多少。陌生人嘛难说。你加300也不定会做,样板也不会只做3张。如果你能500元拿下,也不算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