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的medoc

楼主(2005-03-02):
三菱程序是medoc格式的怎么才能用GPPW7.0打开啊!各位?谢谢!!

网友A:
您先去翻一下帖仔!你會找到的!

网友B:
那个软件在安装的时候有专门的提示!问你要不要打开的编辑medoc格式的文件的!如果你选择的话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C(2008-10-10):
嗯,俺搞了好久还是弄不出来...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