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2):
各位帮忙解答,相同电机功率容量下对于大转矩负载情况(有低速高速),我是选择大传动比高基速的电机好,还是选择小传动比低基速的电机好;先不要比较电机价格。哪位能给我画出两者转矩转速曲线比较图,特别是指出超出基速范围之外的转矩变化区别,谢谢。有心的朋友请mail to:mr_lee_sh_boy@sina.com。

网友A:
没表达清楚呀。语文水平、表达能力也是个问题不是?还“有心”?凭什么?至于吗?哈哈。

网友B:
我认为尽量选择低速的电机,就是极数多的。如果能连机械减速器都省了就最好,这样效率高。虽然极数多的电机的效率不如少的,但机械减速机的效率更低。如果不考虑成本,再加个变频器给更好了。

网友C:
不懂,路过。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D:
当然是高转速!效率会提高!

网友E:
3楼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一句话,选择跟你实际转速最接近的电机.

网友F:
怎么 选都有道理。

网友G:
要求恒转矩不? 需要恒定的力不?
 不是有恒转矩的调速电机吗?只是变化范围在10倍以能:120---1200转,
也有无段变速机,6倍的,看你的转速要求了,
哈哈,这样,你还需要选择吗?

呵呵~~~~~~~~~~~~~(想让俺画图,不知道俺还没学会吗)
画图就是一条直线,在N倍的转速范围内~!

网友A:
将此贴置顶,必有想法。楼主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提出了一个其实是传动专业设计选型的基本功问题。针对一个将要设计的系统,电机的选择到底哪种技术参数为最佳呢?看似简单,其实并非如此。
针对同功率的电机,基速越低,体积越庞大。交流与直流电机均如此。但交流机与直流机的特性有区别。因此选型时有不同的侧重和用途。比如,交流机没有换向器和炭刷,结构简单,维护方便。控制系统对电网的功率因数高且没有变化。直流机低速恒转矩的调速特性好于交流机,可以堵转。交流机做不到。但直流机对电网而言的功率因数与负载特性有关,直流机的控制只有工作在电机的额定点附近,才能获得最佳的功率因数。否则,功率因数很低。对电网的污染、破坏很大;
电机的选型,是一个综合的条件比较、平衡问题,有的时候,条件有兼顾,有的时候,条件有弃舍。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提出的问题也一样了。用高速机加传动变速箱方案还是用低速机直接驱动方案,并没有什么非得用谁的问题。那个方案来得快、来的省事、省钱,用户喜欢哪种形式、接受那种形式,设计者习惯那种形式都可以采用她嘛。有什么是非曲直呢?
这年头,方案的技术合理性变成了参考条件,系统集成的快速性、用户的认可度、效益则是起绝对作用的。

网友H:
9楼说得很全面,顶
另 同功率的电机,转速低的转矩大,可根据负载选配
些个事 如何得 知有恨 休重忆。但楚天特地 暮云凝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