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请问各位,三菱的PLC的模拟量怎么采集,我知道在西门子PLC里面,是固定的地址,直接将模拟量以字的形式采集进来就可以了,那三菱的怎么采集呢?谢谢各位了,我很想把它搞清楚!

网友A:
你好!我叫李炯图(lijiongtu),是信恒自动化系统 有限公司的销售工程师,我们是做触摸屏的,是日本的HAKKO触摸屏,有兴趣的话欢迎咨询,电话是020-84637488

网友B:
FROM,TO,这两个指令,
你看看,好象就是模拟量输入输出的

楼主:
2楼的,谢谢你啊!不知能否告诉我模拟量通道的端口是怎样定义的,比如开关量是X000,X001等,那模拟量端口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C: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了!不过都差不多,它们都有专门模似量采集模块,固定的通道和固定的缓冲区!都要从你的基板上数起(只不过FX,A 和Q和I/O的数法不同而以!你可以到本站或菱电下载一下使用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资料,在用FROM指令采集模拟量时,FROM  K1  K29  K4M0  K1
它的作用是把特殊单元1中的缓冲存储器(BFM)#29的内容读入可编程控制器的
K4M0中,那一个模拟量功能模块到底有多少单元啊?难道有0~29个单元吗?
还有,就是K4MO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书中有没有写,突然有冒出来
一个这个东东!

网友D(2007-11-24):
k4m0表示的是M0到M15.
常数K4表示是4组.
M0到M3为一组.
K4M0就是从M0开始到M15.共16个.

网友E:
FX2N-2AD   4AD  8AD都要用到FROM/TO指令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