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单相异步电机转向改变问题?

网友A:
主,副绕组相互对调

网友B:
是罩极启动还是裂相启动?说清楚先!

网友C:
把两绕组对调一下即可!

网友D:
楼上仁兄全错!应该说把主绕组两端或副绕组两端对调。OK!

网友E:
比如运行绕组2个端为 1 2,启动绕组2个端为3 4,把2 4 接一起在接零线,1脚接火线,1 3之间接电容,这是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是1 4 接零线,2接火线,电容接2 3之间这样对吧

网友F(2005-04-16):
引用 网友E:
比如运行绕组2个端为 1 2,启动绕组2个端为3 4,把2 4 接一起在接零线,1脚接火线,1 3之间接电容,这是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是1 4 接零线,2接火线,电容接2 3之间这样对吧
1、2不变,2、3接一起,1、4接电容,另一个方向搞定。

网友G:
主或副绕组的头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