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退磁电路

楼主(2005-03-03):
那位大哥有退磁电路能提供给小第,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甚么退磁电路?,是电视,显示器的消磁电路,还是退磁机的电路?你有什么物品,多少数量要退磁?

楼主:
退磁机的电路,用于摩托车细小部件(如螺丝等)的退磁。

网友A:
据我所知,退磁机为一个通50HZ交流电流的电磁铁,把要退磁的物品放在电磁铁的强磁场中,慢一点拿开,便可退磁。
你的情况,可用一个去掉触点衔铁的接触器改制,为防止烧坏线圈,可用调压器调低电压,把你的小螺丝放在一个不是铁做的容器中,通过一下这个电磁铁,再离开便退磁了。

网友B:
好象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