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id块FB41如何调用?

楼主(2005-03-03):
如题。在软件上如何把PID的块调入我的项目里?我的是STEP7V5。2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高手教我吧。

网友A:
call sfb41,db41后,SFB41就进入了你的项目了.
然后DOWNLOAD 程序包括SFB41和DB41至PLC
我也想调用SFB41,不过,我还没有调试好.
不知你调用过SFB47或SFB49吗,我都没有调试通过,

网友B:
插入fb块后重命名FD41

网友C(2005-05-13):
能教教我吗 我也在搞设计  PID快如何用啊

网友D:
管脚名称 类型 作用 数据类型 有效值范围 默认值 说明 在DB块中的地址
EN 使能 BOOL FALSE / TRUE EN=TRUE(1)时启动PID。                                                 EN=FALSE(0)时PID无效。
COM_RST in 复位开关 BOOL FALSE / TRUE FALSE COM_RST=TRUE(1)时PID复位位。COM_RST=FALSE(0)时复位无效。 DB*.DBD0
MAN_ON in 手动/自动开关 BOOL FALSE / TRUE TRUE MAN_ON=1输出手动值。                    MAN_ON=0输出自动值。 DB*.DBD0.1
PVPER_ON in 过程变量输入开关 BOOL FALSE / TRUE FALSE PVPER_ON=1输入经处理的PV_PER的值。              PVPER_ON= 0 输入PV_IN的值 。       DB*.DBD0.2
P_SEL in 比例作用开关 BOOL FALSE / TRUE TRUE P_SEL=1比例作用启动。                                           P_SEL=0比例作用停止。 DB*.DBD0.3
I_SEL in 积分作用开关 BOOL FALSE / TRUE TRUE I_SEL=1积分作用启动。                                          I_SEL=0积分作用停止。 DB*.DBD0.4
INT_HOLD in BOOL FALSE / TRUE FALSE DB*.DBD0.5
I_ITL_ON in BOOL FALSE / TRUE FALSE DB*.DBD0.6
D_SEL in 微分作用开关 BOOL FALSE / TRUE FALSE D_SEL=1微分作用启动。                                       D_SEL=0微分作用停止。 DB*.DBD0.7
CYCLE in 循环时间 TIME >=1ms T#1S DB*.DBD2.0
SP_INT in 设定值 REAL -100.0 to +100.0(%) or phys.value 1 0.0 DB*.DBD6.0
PV_IN in 过程值 REAL -100.0 to +100.0(%) or phys.value 1 0.0 DB*.DBD10.0
PV_PER in 外围过程值 WORD W#16#0000 Output of PV_NORM = (output of CRP_IN)*   PV_FAC + PV_OFF DB*.DBD14.0
MAN in 手动值 REAL -100.0 to +100.0(%) or phys.value 1 0.0 DB*.DBD16.0
GAIN in 增益 REAL 2 DB*.DBD20.0
T I in 积分时间 TIME >=CYCLE T#20S DB*.DBD24.0
T D in 微分时间 TIME >=CYCLE T#20S DB*.DBD28.0
TM_LAG in 微分延时 TIME >=CYCLE/2 T#2S DB*.DBD32.0
DEADB_W in 死区 REAL >=0.0(%) or phys.value 1 0.0 DB*.DBD36.0
LMN_HLM in 输出上限副 REAL LMN_LLM…100.0(%)       or phys.value2 100% DB*.DBD40.0
LMN_LLM in 输出下限副 REAL -100.0…LMN_HLM (%) or phys.value 2 0.0 DB*.DBD44.0
PV_FAC in REAL 1.0 Output of PR_IN=PV_PER*100/27648 DB*.DBD48.0
PV_OFF in REAL 0.0 Output of PV_NORM = (output of CRP_IN) *  PV_FAC + PV_OFF DB*.DBD52.0
LMN_FAC in REAL 1.0 DB*.DBD56.0
LMN_OFF in REAL 0.0 DB*.DBD60.0
I_ITLVAL in REAL 0.0 DB*.DBD64.0
DISV in REAL 0.0 DB*.DBD68.0
LMN out 输出值 REAL 0.0 LMN=(output of LMNLIMIT)*LMN_FAC+ LMN_OFF DB*.DBD72.0
LMN_PER out 输出值 WORD W#16#0000 LMN_PER=LMN*27648/10 DB*.DBD76.0
QLMN_HLM out 高限报警输出 BOOL FALSE DB*.DBD78.0
QLMN_LLM out 低限报警输出 BOOL FALSE DB*.DBD78.1
LMN_P out 比例输出 REAL 0.0 DB*.DBD80.0
LMN_I out 积分输出 REAL 0.0 DB*.DBD84.0
LMN_D out 微分输出 REAL 0.0 DB*.DBD88.0
PV out 过程值 REAL 0.0 DB*.DBD92.0
ER out 偏差信号 REAL 0.0 DB*.DBD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