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谁能告诉我fx2n-64mr-001的输入是dc24v还是ac220v,看硬件手册怎么没有相关介绍?
恳求输入端的接线介绍

网友A:
内置电源呀,直接短路就是输入

楼主:
如果是输入xo,是短路24+和xo吗?
我看硬件手册上对于ac110供电的fx2n的介绍,是交流零线N和COM短接,火线L接入输入端子X,我实在是晕得很,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电源电压是AC85~264V;
输入信号只需将对应的输入点与COM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答,我短接com和x0的时候怎么0指示灯不亮

网友C:
试一下其他的点,如果只有X0不亮,那就是X0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xo是坏了,其他点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