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现在使用三菱FX2nc的PLC,伺服电机采用的是omorn 200w的,在三菱PLC内该如何编写程序?
现在使用PLSY和PLSR都不能正常使用,移动时出现抖动现象

具体的该如何编写?

网友A:
要是加上一个1PG脉冲输出模块PLC程序就容易了

网友B:
先要把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调好才行

网友C(2005-06-14):
用步进指令写就行了。PLSR和PLSY都有次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