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现要设计一检测机器控制系统,系统采用PLC+10"触摸屏,PLC逻辑控制方面没什么问题,难点在于数据分析,系统要不断采集现场原始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时间触发保存和事件触发保存。系统能保存两万组以上的数据信息,数据信息可以被PLC调用,也可以作为报表打印输出。
请问各路英雄大侠,为小弟指点迷津,提些建议,数据分析放在哪里做比较合理,PLC?还是HMI?

网友A:
用PLC和普通触摸屏人机界面(HMI)来做数据分析确实勉为其难,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做法是用PLC+摸屏平板电脑(Touch Screen Panel PC)。数据分析、保存和打印放在平板电脑上做。
当然,用平板电脑你可能要做比较多的工作,比如用VB、VC等开发HMI。如果你对VB、VC等不熟悉的话,那最好借助组态软件。

我为你推荐款8K元价位的平板电脑
显示器:10.4”VGA(800X600)彩色TFT 触摸屏
内存:电高支持256内存(仅一插槽)
网络(LAN):10/100M以太网
I/O端口:
            2个9针RS-232串口,其中COM2能被设置成RS-232/RS-485
            1个并口(支持 EPP/ECP)
            1个PS2键盘鼠标接口
            Mic in /Line in/Line out
硬盘架:2.5”HDD
USB连接:2个USB口(其中一个被触摸屏占用)
安装:面板安装,背面安装
       可选安装:Standard mount frame,Handle mount,Swivel ARM,Wall mount kit
扩展槽:One Type II CompactFlash
电源:通用70W开关电源
操作系统:MS DOS,Windows98/SE,Windows 2000.Windows NT4.0,Windows CE.NET(optional)

报价RMB:8500
联系电话:0755-26810295
QQ:59679013

网友B:
兄弟,不要在这里做广告,你这东西也太贵了吧。
我给你推荐一款触摸屏,昆仑通态的NTouch产品,完全可以满足你以上的所有的要求,付送mcgs的工控软件,可以做个炫一点的画面来。最贵的不过15000RMB。声明,我不是昆仑的。只是最近在找些资料而已,实在看到这个85000RMB气不过。

网友A:
贪心!贪心!dixinke兄批评得是,应该是8500,敲多了个“0”,这下合理了吧。^_^

俺再加装一个300点的国产组态软件,也不用超过10000,真的10.4”的触摸屏便宜。
购买国产软件俺支持正版,至于美国老的,大家就不用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