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我的仿真器一年之内烧了四个,其实能不能用下载线代仿真器????

网友A:
我的仿真器一年之内烧了四个!
ni ta nnd,zhen you qian!

网友B:
你要注意是否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可能是仿真器也有它的不稳定性.请问下载线能完全代替仿真器吗?

网友C:
应刻说有些高端点的微控制器仿真器可以代替下载线(flash下载)。
请问下载线能完全代替仿真器吗?  这个不好说。如果是一个即有仿真功能又有下载功能的东西你叫它是仿真器还是下载线呢。两个完全不同的功能,你说谁又能代替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