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132kw变频器在运转中风门关起来一半,假如用变频器可以节省多少电 ,谢谢

网友A:
你的题目是不是应该这样表达啊:
  132KW风机,平时运行,风门关一半,现在改用变频器控制,能省多少电.
  根据经验是30%左右

网友B:
我的看法是和风压、流量有关,如果风压低、流量大,节约30%差不多,但风压高、流量小,就可能节约高的多的电耗了。
我的这个看法未经证实,只是我们也在进行相关的论证。

网友A:
我给你证实----------正确

网友C:
支持,俺已经上过当了,阀门,用风量小,真的是浪费电,
俺也不知道底线是多大!··?